新人入魔报个道-450装机、练习记录

楼主(2015-09-29):
新手入魔啥都不懂,看坛子里有个450的详细安装帖子,优酷也有安装视频就买了这个牌子的机器。
其他的设备都是QQ群里的模友帮忙配的,多谢大家帮忙!
机器终于装好了,准备十一出去飞一下试试,在这里也做个记录,希望能坚持下去。

盒子不大,东西真不少

所有的电子配件都在这里了

这个让人脑袋疼,线太多了

尾部是按照说明书装的,不知道对不对

费了一晚上终于装好,这里确卡住了

这两个不知道怎么用法

不管怎么样,先安好再说

网友A:
用塑料电池盖,v3装得下?!

网友B:
红的螺丝胶 白的润滑脂

ps:为什么不用单线?

ps2:futaba 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单线?

ps:futaba 壕!

别人推荐用这个遥控,据说买了不会后悔,能用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塑料电池盖,v3装得下?!

什么是塑料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单线?

ps:futaba 壕!

单线?
什么意思?

网友:
欢迎入魔! 舵机臂好像有问题啊?升降舵机臂好像长了吧?会干涉吗?  三个舵机臂球头拧的孔洞好像不一样啊?

网友C:
给你个建议,升降舵拉杆垂直于飞机,观察一下,应该是哪个洞,就把球头拧在那个洞里,长的部分剪掉。其他俩个舵机球头也拧到相应的舵机臂的洞里面。(前提是舵机中立点已经调好,舵机臂平行于飞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线?
什么意思?

sbus。接收机一根线到k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升降舵拉杆垂直于飞机,观察一下,应该是哪个洞,就把球头拧在那个洞里,长的部分剪掉。其他俩 ...

+1
不过,剪掉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升降舵拉杆垂直于飞机,观察一下,应该是哪个洞,就把球头拧在那个洞里,长的部分剪掉。其他俩 ...

好,我回去搞一下。
本来也想剪来的,就怕会带来安全隐患,就没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接收机一根线到k8

多谢提醒,这个插法是卖家告诉我的,我去问问他。要不这样这样太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不过,剪掉没必要吧??

第五张图  舵机臂都顶到十字盘导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我回去搞一下。
本来也想剪来的,就怕会带来安全隐患,就没敢动。

都顶上了,不嫌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五张图  舵机臂都顶到十字盘导轨了。。。。。。

仔细看了下 确实 估计是用错舵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塑料电池盒?

放电池的那块板,原厂来是全包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池的那块板,原厂来是全包的呀

买回来就是这样的板子,说明书也是这样的啊。不能是安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顶上了,不嫌长吗?

长,都不能动了,回头剪掉。 我是不确定是否我安装问题,所以没轻易剪掉

网友D:
卡的那块球头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线?
什么意思?

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的那块球头装反了

哪个? 指点一下吧

网友E:
这装机都困难,调试和数据就更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装机都困难,调试和数据就更难了,

困难是肯定的,慢慢来慢慢克服吧,总能成功的

网友:
当年我新手的时候也是这台机器。。虽然我现在仍旧是新手。。。

网友F:
同是新手,装机记得打螺丝胶,不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是新手,装机记得打螺丝胶,不然...

金属对金属的一定记得打螺丝胶啊

网友:
欢迎入魔,欢迎炸机,注意安全哦。

楼主:
10.1假期飞了我的450,结果是各种悲催……

设置里把这个搞错了,本来应该是选第二项的,飞机一个劲儿的日地球,损失3对大桨,还怀疑K8问题,找了卖家理论好久,罪过……

烧的惨烈,啪一声吓尿了……  还好电调没事儿,换了个插头还能用……

网友G:
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1、用kst215舵机,就不要用白色的原装臂了,这个舵机臂比较长(球头以外的剪掉,就碰不到了),而且硬,炸鸡的话,齿基本是要扫的,有易损臂买,装那个(推荐deko舵机,好事不多说)
2、新手都很喜欢把飞机装得很好看,尽可能的把线全部内走,这样不便于日后的维修,新手还是线走外边吧
3、电调根据我的经验还是不要放在电池板下面,一来是不利于散热,二来可能飞机重心位置不好调整
4、接收机用7008好奢侈,7008有sbus功能,一根线搞定,不用接那么多线。新手炸鸡难避免,我建议换便宜的兼容接收TFR6,100出头而已,炸坏也不心疼。
5、2个管子里的一个是胶水(红色的),一个是润滑油(白色的)。目前使用下来,白色的润滑油粘度太高,除了尾管里插轴承的时候需要用点,其他还是用薄一点的油比较好,新飞机其实也用不到油的,油会粘灰,反而加速磨损。红色的厌氧胶应该是强度较高的,不推荐用,450用点中低强度的(zap-42)就可以了

我的一些粗略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1、用kst215舵机,就不要用白色的原装臂了,这个舵机臂比较长(球头以外的剪掉,就碰不 ...

多谢指点

先去把易损臂搞定,“deko”这个舵机有型号推荐么,希望指点一下
电调位置除了放这里真心找不到地方了,两头线太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先去把易损臂搞定,“deko”这个舵机有型号推荐么,希望指点一下

1102和1107,上网搜就知道了
电调可以放在大齿盘下的侧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