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没到先把屏改成了一体屏

楼主(2015-09-29):
摄像头没到先把屏改成了一体屏,但是那发射的还不懂怎么跟CC3D接线,有那位有图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发射跟CC3D有嘛关系,为啥要接线

网友:
发射跟CC3D有嘛关系,为啥要接线  +1

楼主:
哦。我不懂。那全部要怎么连接呀?发射怎么连接线呀?是不是只要供电直接连接摄像头。然后地面接收就可以了呀?

网友A:
发射接osd,osd接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接osd,osd接摄像头

弱弱的问一下osd是什么呀?

楼主:
不接OSD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osd是什么呀?

视频叠加模块,让你在屏幕上看到各种数据,电压高度速度方向姿态线等等

网友:
不接OSD当然可以,但是你就要接BB响来检测减压,飞远了小心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