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的练习架有必要装吗

楼主(2015-09-29):
安装是为了降落的时候不会翻倒,但是飞起来的时候,感觉四个小球会震动很厉害,这样会不会影响陀螺的矫正。不安装,我是在草皮上飞的,降落很容易翻倒

网友:
练习架赶紧丢了吧!见过小孩持拐杖学走路的吗?

网友:
抖动很厉害。。。没金鱼尾也抖出金鱼尾来了

网友A:
完全没必要。前提是模拟器熟练对尾  故意制造偏差能迅速修正, 然后再上真机。

网友:
顶多用三次

网友:
买了基本上没用过~~~~~~被商家忽悠的~~其实模拟器悬停过关了就不需要那玩意了

网友B:
由于刚开始害怕,用了几次,然后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刚开始害怕,用了几次,然后就没用了

看来真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前提是模拟器熟练对尾  故意制造偏差能迅速修正, 然后再上真机。

对尾是什么意思,尾巴对则自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尾是什么意思,尾巴对则自己吗

就是尾巴对着你  悬停 尾巴偏了能及时修正回来  姿态变化了能迅速修正  高度保持好 不要忽高忽低  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刚入魔时,用训练架,每用必炸,取掉它练习,就不怎么炸了。呵呵呵,LZ自己看着办,建议不用。

网友C:
脚架上横着缚1枝一次性的筷子,足够了,也不震。

那种4个球的练习架,就3个字 "震震震"

网友:
从来没用过,模拟器上四面练得差不多上真机就没必要用练习架了

网友:
刚飞450的时候也买个练习架,不过没拆封,一次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上横着缚1枝一次性的筷子,足够了,也不震。

有道理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得安装,很有必要

网友:
我觉的没啥必要 而且难看  碍事   第一次真机就裸机上的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