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C832带rssi 功能么

楼主(2015-09-29):
RC832带rssi  功能么 即RF信号强度指数

网友:
当然…不带

网友A:
你可以在发射模块上直接把那根线引出来,然后用一个led显示。因为这个信号强度是根据电压来显示的,信号越强,电压越高,led灯越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发射模块上直接把那根线引出来,然后用一个led显示。因为这个信号强度是根据电压来显示的,信号越 ...

rc832接收模块上可以引出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rc832接收模块上可以引出来么

可以,首先你要找到信号输出并且最好和原板子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首先你要找到信号输出并且最好和原板子断开

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找

你可以试一下把模块焊一下,然后看看背面有没有写坏了不怪我哈再不能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把模块焊一下,然后看看背面有没有写坏了不怪我哈再不能我也没办法了

直接信号端接led正,再接负极?rc832我有,双输出的这样行倒是可以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