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固定翼螺旋桨和多轴螺旋桨选择上有何不同?

楼主(2015-09-29):
如题,一直不知道固定翼螺旋桨和多轴螺旋桨在设计上有什么不同,可以直接互换着用吗?
又说,共轴双桨的问题,看了无所文章和测试报告,是否可以理解为前桨(上层桨)相当于”破风“手,后桨就是”冲刺手“,此时如果增加桨叶数或者桨距能否突破0.8的魔咒?
最后说,用双飞控联动做共轴X8/X12/X16是否可行?
看文章已崩溃,折腾吧又没经验,但又梦魇不去,求奇人高人解惑,还我高枕。

网友A:
你梦魇为这般?我就是服了你,
首先,几个因素你要搞清楚,转速,拉力,桨径、桨形、变距功能,那么你会明白,
直机是转速最低,拉力最大的,最宽,并且要变距来控制飞行的,变距系统复杂;
多轴一分多桨,自然拉力分一些,速度提升,变距针对油动多轴,但变距功能单一;
固定翼的桨作推进用,是转速最高,径宽最小的。
因此都是按应用不同而设计的。
当然也没有明确的界限,现在的电机很暴力,模型对重量轻,留空要求i短。
一些小型多轴也可用固定翼的桨,大型多轴则取用类似直机的桨。

网友B:
LS正解,浆的形状决定了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