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翻滚的问题,准备翻一次

楼主(2015-09-29):
CC3D默认设置,没有设置一键翻滚之类的

之前没有翻过,想尝试下,问下注意事项

初步打算是飞高一些,而后往右打足方向,油门减低,翻滚大半圈后方向回中或往左一些再加油门,请问是这么操作的吗

从来没翻过,想体验下,问问手动的油门和方向操作流程

网友:
把滚动参数设置大一点,摇杆打到底直接翻滚,不减油门都行

楼主:
不知道CC3D默认没调的话有没有什么限制参数之类的

是要迅速打方向吗?如果不是迅速的话会往右飞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CC3D默认没调的话有没有什么限制参数之类的

是要迅速打方向吗?如果不是迅速的话会往右飞的吧

原地翻摇杆打的快一点,翻大圆圈摇杆慢慢打过来,你拿真机去翻一下就好了,手感还是要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地翻摇杆打的快一点,翻大圆圈摇杆慢慢打过来,你拿真机去翻一下就好了,手感还是要练的

问下需要切换到半自稳模式吗,还是用默认的自稳模式也可以翻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需要切换到半自稳模式吗,还是用默认的自稳模式也可以翻滚

要手动模式,或者半自稳模式才能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