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同时充2块3S电池的大家用过吗,怎么用哇

楼主(2015-09-29):
这个货带一个6S平衡线和一个电口

我想6S肯定接B6

那B6肯定设置6S模式,B6的电口怎么接呢?这个东西的电口又怎么连呢?

还有2块3S电池的电口。(平衡口插板上)

楼主:
还有对电池有伤害吗

网友:
你直接买那种很多接口的并充板就好了,一个接主电,一个接平衡线

网友A:
建议你一块一块的充 并板充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质量问题 电池质量问题 电池电压差距问题 有可能因为并板充导致你们家一下子就回到解放前  一块一块的充一不会累死你 反正我是不相信并板充 论坛上有很多因为并板充出事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一块一块的充 并板充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质量问题 电池质量问题 电池电压差距问题 有可能因为并板充导 ...

那是你不会用,不会接,pl8,pl6,408 ,4010这些大功率充电器都是用并充板充电,不可能一块一块充,出问题的先找一下自身原因

网友:
楼主你这个板子不能同时充两块3s电池吧,没有电源接口

楼主:
我也是这个疑惑,商家说不需要接电源口,接平衡口就可以了

我只是外场充电时这么用,在家有时间不会这么充电,谢谢!

网友:
我也在用,直接接平衡口,最大电流2.2A,平衡头够了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叫串充板,把2个3s或3个2S串联成6S充电,对参与串联的电池一致性要求比较高

楼主:
我是不同平牌一个20C一个25C的。。。不是有平衡线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不会用,不会接,pl8,pl6,408 ,4010这些大功率充电器都是用并充板充电,不可能一块一块充,出问 ...

中将先生 说话不要太语气好吗 PL8的并板充能跟B6的一样?

论坛上出事的例子少吗?
我就喜欢一个个的充 我喜欢安全
多旋翼区的朋友就是牛B 说话真呛人 旋翼多是牛B 小生没看清这是您的领地误入了 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将先生 说话不要太语气好吗 PL8的并板充能跟B6的一样?

论坛上出事的例子少吗?

我pl8就是用b6的并充板,原理都是一样的,平衡这边的电流是非常小的,主电的线换大一点,电路上面自己加锡就好了,如果大家都一块一块充电,那买这些充电器还有什么用,我是飞直升机与航拍,充电的效率肯定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pl8就是用b6的并充板,原理都是一样的,平衡这边的电流是非常小的,主电的线换大一点,电路上面自己加 ...

呵呵 没事最好

网友:
这是串充  明白?     他只能充2块3s   3块2s   一起充的

网友:
自己diy过这种b6板并充,能同时冲两块3s  4.5a不用接动力线,但充出来电池不平衡,最后还是老老实实一块块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