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后能水平移动吗?

楼主(2015-09-29):
用的pixhack,请教下,打到定点后,能打方向再水平移动吗?
如果能移动的话,移动后,直接能在移动后的位置定住?
整个过程遥控器在定点模式下

还是定点后,遥控器方向就不起作用了?

新手昨天第一次定点。。。。。

楼主:
谢谢,待会儿试下。。。。

网友A:
能移动,主要是看你用哪个定点模式,有两个模式。loiter和position,共同点是在打杆后都会控制水平移动,油门可以控制升降速度,在送手后会悬停在当前松手位置(如果在速度很快的情况下突然松开摇杆,会有姿态很大的反向刹车过程,容易掉一下高度)。不同是loiter模式下,水平移动的速度是与遥控器摇杆动作大小成比例的,最大值对应wp的速度(就是飞机飞自动航点时的速度)。positonhold模式其实是loiter与altitudehold(定高)模式的混合,不打杆时是悬停状态,打杆后切换到altitude模式(内部切换,遥控器开关不变),这时飞机倾斜角度与遥控器摇杆成比例关系(所以一般pos模式比loiter模式飞得快很多)。松手后又切换回loiter模式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移动,主要是看你用哪个定点模式,有两个模式。loiter和position,共同点是在打杆后都会控制水平移动,油 ...

谢谢,你今天解答了我两个问题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移动,主要是看你用哪个定点模式,有两个模式。loiter和position,共同点是在打杆后都会控制水平移动,油 ...

也解释清了我存了好久的疑问,感谢

楼主:
今天定点后,水平移动了下,效果不错,准备以后就定点飞了,飞完后就再定住,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