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机翼如何加固?

楼主(2015-09-29):
我不想把机翼粘死,今天碳杆压断了飞机在空中断翼落了下来,请问大家是如何加固的?有贴子说在碳杆上打2mm的孔加螺杆固定,但不好定位安装,且碳杆打孔后更易断啊

网友A:
插实心碳杆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实心碳杆进去

找到办法了,机翼下方压碳杆的长方型泡沫板靠右边有一个方型凹孔,里面有一小孔,这是放小板,连碳杆打孔后上2mm螺杆用于加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办法了,机翼下方压碳杆的长方型泡沫板靠右边有一个方型凹孔,里面有一小孔,这是放小板,连碳杆打孔 ...

那机翼和机身的连接处怎么办,不加固的话总觉得可能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机翼和机身的连接处怎么办,不加固的话总觉得可能会变形

用相同直径的碳杆30公分左右,一边上胶水插入左边副翼,粘死,另一边活动插入右边副翼,这样副翼连接处有两根碳管加固,强度得到加强。另外长碳杆加螺丝定位加固后,副翼不会从机身中脱出来。

网友:
不错,鸡头炸烂了,翅膀不会脱落

网友B:
都不好,我有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把原装碳杆换成3k碳布卷管,也不需要打孔螺栓固定了,直接把机翼用魔术贴固定在机身上。足以。我的两架天狼星都是用的这个方法,至今已近服役了2年多了,不论怎么飞fpv还是飞特技,做再大的动作机翼根本不会出问题。这样还方便拆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我有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把原装碳杆换成3k碳布卷管,也不需要打孔螺栓固定了,直接把机翼用魔术 ...

请问平尾快拆是怎么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我有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把原装碳杆换成3k碳布卷管,也不需要打孔螺栓固定了,直接把机翼用魔术 ...

兄弟能发张相片参考下吗?魔术贴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平尾快拆是怎么做的啊?

先自己看,看不懂再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能发张相片参考下吗?魔术贴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自己看,看不懂再问我

我也差不多类似的方案做的快拆。
但是有两个问题。
1是平尾和机翼不水平。
2是感觉晃动比较大,不牢。

楼主:
非常感谢,看明白了,不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