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最低能在多少米内定点?

楼主(2015-09-29):
飞控用的pixhack,想问下,四轴室外空旷地区,最低能在多少高度定点?
自己最低试过5米左,过低时会不会出问题?比如一米左右,不大敢尝试,有没有试过的?
我用的F450,朗宇V2216,pixhack,m8nGPS

网友A:
看你怎么飞,光定高不水平飞还是可以保持不错的,水平飞起来就很容易掉高

网友B:
定点误差主要是高度会在长时间后漂移。低空比如半米高,悬停定点几分钟没问题,再长可能高度会有浮动(高空不明显,低空就比较容易触地),如果加了超声波的话,就没问题了。另外水平飞行如楼上所说,高度会掉一些,太低就容易出事,就算加了超声波,在水平快速飞行时高度还是会下沉一点。

楼主:
学习了,待会儿准备先试下2米定点,看看效果,谢谢

楼主:
早晨试飞了下,两米左右还可以,一米左右就有点不大稳了,半米一下基本忽上忽下了
测试时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