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配置,请大家提提意见,先谢过

楼主(2015-09-29):
大家帮忙看看这些个配置对不对,分别负载多少能续航15分钟以上?

网友:
2216    用30a就行

网友A:
V2216/900最好用4 s电十寸浆3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216/900最好用4 s电十寸浆30a电调

应该会装其中两台,所以电调想用一样的,价格差不多

2216 900用4s  拉力是大了很多,不过效率好像会低一些,如果不挂什么东西,是不是3s就够了?

网友:
好盈铂金30通吃

网友:
3510够用了

楼主:
5308超过30a了

楼主:
3510 感觉有点勉强,起飞重量可能超过3.5

网友:
引用 楼主:
3510 感觉有点勉强,起飞重量可能超过3.5

用4110的也行。

楼主:
4110的话,kv值应该选340 还是4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4110的话,kv值应该选340 还是400?

低kv拉力小,高续航。
高kv拉力大,低续航。

网友A:
你看百分之70油门多少电流就行了!四轴你用不到百分之百!第二套15分钟无鸭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kv拉力小,高续航。
高kv拉力大,低续航。

高续航主要的前提是重量!其他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百分之70油门多少电流就行了!四轴你用不到百分之百!第二套15分钟无鸭梨

不是自己用的,还是稳着点

那这些配置没什么大问题吧,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