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机点调间的问题劳烦各位前辈进来看看!

楼主(2015-09-29):
板机su27, 配置2212kv1400电机(xxd),30A点调(xxd),9
g舵机两个,3s25C2200电池,天7遥控,现在组装已完成还没有试飞,呵呵那么问题来了,油门推杆慢慢推,电机会出现有点转不顺畅、卡顿很厉害同时点调发热很厉害,电机也发热厉害,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机转不顺畅呢?先谢谢各位看官咯

网友A:
你先看看电力固定螺栓是不是顶到线圈了!

网友B:
换好盈电调 卡顿的话或许电机跟电调链接的香蕉头可能有虚焊

网友C:
电机故障,缺相

网友C:
或电机内有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电力固定螺栓是不是顶到线圈了!

嗯。意思是电机固定螺丝孔和里面是通的!如果螺丝过长就会碰到里面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好盈电调 卡顿的话或许电机跟电调链接的香蕉头可能有虚焊

嗯。有人说是电调问题让我直接换,检查虚焊剥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故障,缺相

术语新手不懂,电机是新的,等有时间我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相互学习,多多指教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意思是电机固定螺丝孔和里面是通的!如果螺丝过长就会碰到里面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A:
查到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问题了吗

在晚点看吧,还在搬砖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有人说是电调问题让我直接换,检查虚焊剥皮看?

拉一下 如果断了就直接拉开了 换电调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一下 如果断了就直接拉开了 换电调才是王道

刚才拉过了焊接很紧的,使劲拉了全部电线没有任何松动。电机的轴上下可以拉动有点空隙,问题在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问题了吗

电机的轴上下可以拉动有点空隙,问题在这吗?另外在不装桨叶(8060)的情况下是正常的,慢慢推油门没有出现卡顿导致转不顺畅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电机内有异物

没有打不开过电机,从外面目测的话没有看到有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电力固定螺栓是不是顶到线圈了!

螺丝没有碰到里面。

楼主:
电机问题 视频在这里,不知道能不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拉过了焊接很紧的,使劲拉了全部电线没有任何松动。电机的轴上下可以拉动有点空隙,问题在这吗?

我觉得还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电调的问题

电机第一次通电没有对行程 的,不过后来做了的。

网友E: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完事以后上电慢慢推油门,有卡顿现象就停下,检查电机内部是否有异物。没有异物就换个电调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完事以后上电慢慢推油门,有卡顿现象就停下,检查电机内部是否有异物。没有异物就换个电 ...

嗯,准备换好盈电调试试看。

网友C:
电机的轴上下可以拉动有点空隙是正常的,如有多余的电调,对换就可判断是电机或电调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轴上下可以拉动有点空隙是正常的,如有多余的电调,对换就可判断是电机或电调故障了

嗯 换了电调的话还需要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吗?

网友C:
最好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按说明书操作,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按说明书操作,很容易。

嗯,网上收的,和之前的方法是一样吧。

网友F:
这种电调我也有,实在不咋地。发热是普遍现象。换吧。

网友G:
电调缺相啊,这么明显,换吧,新手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缺相啊,这么明显,换吧,新手修不了

好,谢谢,xxd太不靠谱了还没上天就。。  电调缺相能勉强飞嚒?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谢谢,xxd太不靠谱了还没上天就。。  电调缺相能勉强飞嚒?

不能飞,通俗说,就是电调3根线,只有两根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飞,通俗说,就是电调3根线,只有两根有电了

好的,谢谢,到时候把这个缺相的电调换到别的电机看看还会出现那种现象!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本人刚入魔`现在玩KT机`用的是MC6的控`会有断开连接的感觉`想换个好点的控`另外收购2200/11.1V的电池`本人刚进论坛不能发帖`借此发下广告`电话18291133020`微信525780080

楼主:
小弟在此感谢各位模友的鼎力相助,问题已经迎刃而解。哈哈,原来是xxd电调的问题,换掉它就正常了。种种原因拖到今晚才弄好,再次感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调我也有,实在不咋地。发热是普遍现象。换吧。

电调已换,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6-03-16):
收废旧电调,460412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