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小白咨询无线方面问题

楼主(2015-09-29):
这是我与一位穿越机玩家的交流,请问这个信息准确吗??

网友A:
遥控要想穿透强用433的频率。图传用200mw的5832就行,六十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要想穿透强用433的频率。图传用200mw的5832就行,六十块一个

所以这个2.4GHz遥控,5.8GHz图像的频率的搭配够用嘛?你说的那个是属于小众的吧?

网友:
不是什么小众的问题 ,穿越机  就是一架遥控的多轴 飞机 上边有图像传输设备  模型遥控器 现在都是 2.4g 的如果需要增加控制距离就 买一个433增程设备 ,图传现在有 1.2g  2.4g 和5.8g的,看需要而定,如果用433遥控发射则三个频率的图传都能用,用2.4g遥控 只能用其余两个频率了,

网友:
多看论坛的帖子

网友:
2.4G遥控一般是100mw,比如天地飞。
图传在穿越机上200mw就够用,最大一般不超过600mw。
没有规定一定是多少

网友B:
2.4g遥控就不能用2.4g的图传了,配5.8g200mw图传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