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配天7使用,我设置不成功,来帮我解决下,不敢飞...

楼主(2015-09-29):
我是根据泡泡的教程设置的

我设置出来后,关控无法跳到失控模式,失控模式的数据也和泡泡老师的不一样,求指点,是我哪里弄错了吗???

舵角设置:

开控模式正常,但是关控,无法打开失控保护状态!

网友A:
你怎么还用混控呢,失控返航不用混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还用混控呢,失控返航不用混空的。

不用混控  怎么搞啊??

网友B(2016-01-31):
朋友在吗  急救  想看看你遥控器里都是些什么数据 我也是你一样的配置 遥控器不知道被我调哪儿了  俯仰不回中了  我想看看你遥控器里的一些数据  希望你能帮到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在吗  急救  想看看你遥控器里都是些什么数据 我也是你一样的配置 遥控器不知道被我调哪儿了  俯仰不回 ...

你找一下泡泡的新天七设置视频,失控保护是不用混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