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nFlight 配置LED灯带 教程

楼主(2015-09-29):
最近折腾naze32问题不少,LED那个配置界面第一次接触真不知道怎么下手,后来摸索了一下,总结一下:
1.naze32与led灯的连接图

2.LED灯带每个灯是有位置顺序,这个顺序可以理解为他们的代号,我们在配置的时候根据这个编号与各个灯对应起来。
例如下面这个是常用的led灯,正常的顺序就是从左到右是0,1,2,3,4,5

3.CF里面配置LED
   a.首先记得在配置的页面打开led功能这里不上图了
   b.led配置界面

   这个网格对于新手有点摸不到头脑,其实可以理解为你的飞机,例如:
   左上角对应你飞机的左前方,右上角对应你飞机的右前方
   左下角对应你飞机的左后方,右下角对应你飞机的右后方
   c.开始配置前点击“Clear All Wiring”清空之前的配置,通过点击“Wire Ordering Mode”进入LED配置模式,
   这个时候点网格对应位置(对应飞机上的位置)就把位置为0的LED灯配置在了这个位置,再点击继续放置位置
   为1的LED灯,以此类推,放置好所有的led灯在“飞机的不同部位”。放置完了退出“Wire Ordering Mode”模式

   为什么要这样放置?原因是在设置LED功能的时候,比如“indicator(指示)”这个功能,它需要根据LED在网格的位置
   做出反映,比如打右副翼的时候,只有安装在网格右边的led配置了改功能才能起作用。

   d.点选网格上的led,在后边的面板可以选择对应的功能
     Warnings    指示警告
     Flight mode & Orientation 指示飞行模式和方位
     Indicator   指示方向
     Armed state 通过颜色变化反映飞控是否解锁
     Thrust state 通过颜色变化反映油门大小

   e.点击保存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希望说清楚了

网友A:
S.BUS能接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能接灯吗??

好像不行,需要ppm

网友B:
问一下为什么pwm下面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为什么pwm下面不能用啊

请看第一张图,rc5的管脚功能在ppm模式下是会改变的,pwm下是遥控接收通道

网友:
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C:
为什么选择LED之后保存,勾勾不上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选择LED之后保存,勾勾不上去。谢谢!

什么勾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勾勾

LED打对,保存之后,显示没有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勾勾

你知道外接电源连接neza32不亮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外接电源连接neza32不亮原因吗

共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需要ppm

SBUS可以接LED,也可以编程,我都是SBUS  LED也都编程好了

网友C:
怎么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共地??

负极接一起

网友:
再补一张图,设置参考

网友E:
SBUS不能用LE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SBUS不能用LED吗

楼上说可以用,我没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BUS可以接LED,也可以编程,我都是SBUS  LED也都编程好了

请问sbus下led接哪个口呢?

网友:
用S-BUS接收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sbus下led接哪个口呢?

接naze32飞控上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naze32飞控上面

额 哪个接口。。。

网友:
sbus下用灯也是接RC5

网友:
S.BUS能接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 哪个接口。。。

论坛上面有很多说明图片,还有群里面都有,你找一下

网友:
来晚了一点的教程,前几天自己研究半天弄好了。

网友:
为什么我一个灯多不亮呢线看过了没接错啊

网友(2015-11-07):
我的不會亮,有點看不太懂.

网友:
還是看不太懂

楼主:
哈哈,试着清空了,一个灯一个灯去配置,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问一下能直接从集线板取电吗?我买的都是这家的东西,集线板是5合1的自带蜂鸣器,所以我就买了个全是LED的这款,东西还没有到货,这个难道要接电压检测吗?全是LED的也要这么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的电压可以直接接分电板的

网友G:
我也是照樓上接的,但是不會亮,.

网友(2015-12-24):
PPM一定可以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照樓上接的,但是不會亮,.
我也是,按照泡泡的也不行

网友I(2017-06-02):
S.BUS信號可接,我就是接S.BUS F3飛控 IO1第七腳,照上面的設定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