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配什么牌子的电源比较好

楼主(2015-09-29):
A6配什么牌子的电源比较好,铭伟这个牌子好不好

网友A:
明伟这个牌子很好,必须得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伟这个牌子很好,必须得是正品!

正品的明伟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品的明伟大概多少钱

150以上!

楼主:
推荐一个卖正品铭尾的商家?不知道新动模型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卖正品铭尾的商家?不知道新动模型怎么样?

我不建议去买那些所谓专业模型电源,性价比不高不说,用料也没法和那些二手的拆机电源相比。A6这种最大功率也就200W的充电器,我建议你去搜索PS3的拆机电源,很便宜12V 23.5A完全可以喂饱你的A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建议去买那些所谓专业模型电源,性价比不高不说,用料也没法和那些二手的拆机电源相比。A6这种最大功 ...

PS3是什么

网友:
PS3 SONY出的游戏机啊!网上有卖二手的拆机电源,做工用料比上面的电源要好上不少,最终于要便宜,只要30元,或者你可以用XBOX360的电源二手的一个50多久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