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250电池问题

楼主(2015-09-29):
论坛里250一般都用2200和1300左右的
电池
。那我手头有两块3s 5200的电池能用在250上么?这样容量大了,飞的时间不就更长了?

网友A:
少年,醒醒吧

网友B:
5200的电池飞250,你想航拍吗

网友C:
骚年 重量你考虑过么???

网友D:
据说是 重量大了 电机和电调不行 反而有可能时间更短了 或者是飞起来困难 不好控制, 我只是个新手只有2200 的 别的没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