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机载录像设备~高手请进~

楼主(2015-09-29):
大家好,其实我不算FPV啦。第一步是想在固定翼上绑一个mini摄像机,目视飞行并记录下飞行视频。要清晰,只光照比较好的白天用所以IOS不用考虑。动态好,不拖尾。
以上是需求,那么现在我了解到的价格还算能接受的方案有 SJCAM M10,鹰眼二代,MOBIUS 8080 二代。请问如何选择呢?
我看好多FPV的录像,画面都有波动,就像水一样的波动,感觉好不舒服。那是什么原因呢?这算是拖尾吗?

网友A:
画面有波动是因为抖动太大,大都是因为桨不平衡引起的,本人一直用sj4000,感觉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有波动是因为抖动太大,大都是因为桨不平衡引起的,本人一直用sj4000,感觉挺好

哦。画面的波动是应为气流的原因吗?腰推应该没有这种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有波动是因为抖动太大,大都是因为桨不平衡引起的,本人一直用sj4000,感觉挺好

另外,我一个翼展不到1米,2212 1400KV 7050桨的动力,能够带的动SJCA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画面的波动是应为气流的原因吗?腰推应该没有这种问题吧?

有可能是飞机遇到不稳气流引起的震动,但如果整段视频都有震动且你的摄像头是固定稳的话就应该是螺旋桨不平衡引起的机身共振了造成的了,不管你螺旋桨装在哪。另外,一些相机过于低端,在防抖功能上的缺失也可能引起画面震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一个翼展不到1米,2212 1400KV 7050桨的动力,能够带的动SJCAM吗?

2212 1400kv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8060桨,7寸小了点,sj4000接近40g,应该可以带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1400kv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8060桨,7寸小了点,sj4000接近40g,应该可以带得起

放不下8060的桨。。大家都推荐SJ4000吗?SJCAM M10有用的吗?感觉那个比较小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不下8060的桨。。大家都推荐SJ4000吗?SJCAM M10有用的吗?感觉那个比较小巧一些。

m10很少人用,我也没用过,不敢随便下结论,毕竟sj4000很多人都用过,有什么问题处理起来也更方便,不过你也可以买m10试试,说不定更好,看个人喜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