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j4000屏幕坏了'求解如何开tv模式

楼主(2015-09-29):
具体原因就不说了'都是泪……
开tv模式'电源按三次'下键需要几次ok'然后再下一次'ok

网友A:
右边有两个上下的按钮,按上那个多按几下就会自己回到显示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有两个上下的按钮,按上那个多按几下就会自己回到显示模式的

显示器坏了……要先进入tv模式呀

网友B:
我的是:按三下电源键,再按上键十一下,再按拍摄键,再按一下上键,再按一下拍摄键OK,不知你的是否和我的一样,你可以试试!

网友:
嘿嘿!我的SJ4000也是屏幕坏,是炸机坏的,上键也失灵了,其他没坏,还能用,我总结的是先开机---->按电源键3次(不要按快了,每次都要听到“嘀”一声才算)---->按下键23次---->按OK键1次---->按下键1次---->按OK键1次。这时候是播放状态,但图传可以看见图像了,若要进入待摄像状态在按两次电源键。

网友:
呵呵都是高手,我的上到云台上,看不到屏幕,就这么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按三下电源键,再按上键十一下,再按拍摄键,再按一下上键,再按一下拍摄键OK,不知你的是否和我的 ...

十分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