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台风炸鸡,维修完成,新涂装复活

楼主(2015-09-29):
既然换机壳了,也就换个涂装,新登场。
先来张真机的图片,就是参考这个涂装。

模型机

来张报废机壳对比。

下面就是自己的涂装啦

网友A:
这种像真机我总觉得用DFC旋头的会更好看。那样旋头部分不会有太多的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像真机我总觉得用DFC旋头的会更好看。那样旋头部分不会有太多的突出。

对,只有 UH1 的旋头比较高,其他的都比较低,以后可以考虑把主轴搞短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只有 UH1 的旋头比较高,其他的都比较低,以后可以考虑把主轴搞短一点

这种情况。如果不准备倒飞的话是可以弄短主轴。。。全部下移之后调整舵机行程。不过应该就没办法有负螺距了。。应该好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如果不准备倒飞的话是可以弄短主轴。。。全部下移之后调整舵机行程。不过应该就没办法有负螺距 ...

我这个是4通机,没有负螺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如果不准备倒飞的话是可以弄短主轴。。。全部下移之后调整舵机行程。不过应该就没办法有负螺距 ...

机型都看不出来    还整天学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型都看不出来    还整天学大神

管你屌事。。。我确实没有仔细看。只是觉得像真机普遍旋头太高。你可以评论帖子,我就装逼碍着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型都看不出来    还整天学大神

兄弟是中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是中将吗?

不是中将!

网友:
8楼那个,好像是前一段时间非常红的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