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磨刀机

楼主(2015-09-29):
求大神们说说磨刀机是否好?磨得刀具怎么样?合适磨梯形螺纹刀具么?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告诉你,这些个基本都只能当个普通砂轮机用。别做太大指望,我们厂里都用过,好的磨刀机都不是这个价格和做工,我们的好磨刀机轴承都是空气轴承。这些个最大问题是做工太差,到处是旷位,想靠它磨个成型基本不可能,还得靠手感。

网友B:
第一台磨车刀不错,第三台磨铣刀底刃、平底尖刀等。说它只是砂轮有点过了,看你怎用吧,我认为作为还是挺大的。第三台我在用,有雕刻机离不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告诉你,这些个基本都只能当个普通砂轮机用。别做太大指望,我们厂里都用过,好的磨刀机都不是这 ...

感谢大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磨车刀不错,第三台磨铣刀底刃、平底尖刀等。说它只是砂轮有点过了,看你怎用吧,我认为作为还是挺大 ...

感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