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中途停止旋转

楼主(2015-09-29):
飞模型的时候,飞到中途,然后电机停止转动,没有断电,舵机还可以被遥控控制,但油门没反应了
不知是电调的缘故还是遥控的问题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是否,电调低压保护了

网友:
应该的电调问题的

网友B:
3楼正解,多解释一些:多数电调有低压保护功能,因为电池通过电调同时给动力电机和接收机供电,当电量不足时,首先停止向动力电机供电,但仍然向接收机(当然包涵舵机)供电,此时仍然可以对模型进行操控,当然是滑翔状态了(电机不供电不转)。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之前遇到过。我的是电机香蕉头松了,导致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之前遇到过。我的是电机香蕉头松了,导致缺相。

啥叫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电调低压保护了

不是,电池是满的,而且是刚飞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多解释一些:多数电调有低压保护功能,因为电池通过电调同时给动力电机和接收机供电,当电量不足 ...

感谢您的补充,长见识了,
但我飞机电量真的是满的,而且是刚飞出去发生的

网友:
电调太热也保护啊!

网友(2015-11-21):
电调过热会这样,电压低了也会,烧了也是这样,舵机都还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