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怎么把坦克底盘连接到2.4G遥控器?

楼主(2015-09-29):
底盘上只有两个有刷电机,还需要什么电子设备,怎么和2.4G遥控器的接收机连接啊,怎么设置通道,才能实现前后移动左右旋转?谢谢

网友A:
用两套有刷车用电调,每个电调控制一个电机,两个电调都有电源输入口,但是只给一个电调供电,另一个电源口空着。如果你熟悉电子技术,则两个电调共用一组电池的方法自己设计,各自的信号线分别用遥控器左右两边的、前后动作的通道控制。两个遥控柄同时前、后,则车前进或后退,推左杆车右转,推右杆车左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套有刷车用电调,每个电调控制一个电机,两个电调都有电源输入口,但是只给一个电调供电,另一个电源口 ...

还有个电调怎么供电啊?

网友:
电源供给电调 电调供给控制电机 电调并且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电源给电调供电 电调给电机供电并控制 电调还要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022&extra=page%3D2&page=2 这里面有张图

哦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C:
老大,帮我发个HCP100的配置文件吧,谢谢,我用的D10 11817601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帮我发个HCP100的配置文件吧,谢谢,我用的D10

等我回去发,你是无刷还是有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回去发,你是无刷还是有刷啊

我是原厂有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