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火头是不是贫油和老化了?

楼主(2015-09-29):
这两个火头是不是贫油和老化了?火头a最外面的那半圈火头丝有黑色积碳,接下来半圈是淡铁锈色的,下面的火头发白,周围的壁干燥,判断应是贫油了。
火头b, 黑色积碳明显增多最外面一圈最明显,下面的火头丝粗糙无光泽,呈现灰白色,判断可能是火头老化了。各位模友帮我看下是不是这样的,感谢!

网友:
那怎么办?

网友:
安点火器上看看,最外面有一点不亮,别处都亮就是好的,看着像烧了。

网友:
一个字:换!

网友:
a贫油,b正常略贫

网友:
还是贫油了些。建议油针稍微调富油一些。

网友:
楼主请问你飞多少个起落就会成这样子?

楼主:
朋友你好!a火头2个起落就这样,发动机转速太高,下来后感觉机匣过热,手不能碰,喷水上去立刻蒸发,b火头是老火头,飞了大概7-10个起落后感觉热度不够,换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