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自动返航高度不可设置

楼主(2015-09-29):
目前只能20m,如果中间有楼有树,撞的可能性很大,希望能可调或者默认100m

网友A:
我的都可以调的,我都调成80返航,一直用着,难道你的"限高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可以调的,我都调成80返航,一直用着,难道你的"限高版"?

请问下怎样调法?都找不到选项

网友:
NAZA-M V2 不可以调,20米很坑人。悟空 和A2 可以调。希望大疆改进

网友:
不会吧,我的可以调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怎样调法?都找不到选项

我的在"返航高度"的数字栏里的数字可以调!

网友C:
这跟v2主控的版本有关,4.02不可调,4.04可调。4.02低于20m,上升至20就返航。4.04可设置返航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可以调的,我都调成80返航,一直用着,难道你的"限高版"?

naza v2都是不能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跟v2主控的版本有关,4.02不可调,4.04可调。4.02低于20m,上升至20就返航。4.04可设置返航高度

主控还有版本 不是只有固件有版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控还有版本 不是只有固件有版本吗?

说错了。就是固件版本。可能我跟精灵2的调参弄混了。精灵2原先的固件不能调返航高度,后来就加进去了。v2固件升级好像也有加,有点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就是固件版本。可能我跟精灵2的调参弄混了。精灵2原先的固件不能调返航高度,后来就加进去了。v2 ...

我看了精灵2是可以调返航高度的 但是V2确实不能调返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