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神,關於 GPRO 的

楼主(2015-09-29):
  偶爾一插電,幾個舵機就亂抖一通,要過幾秒,又或我動一下遙控器的搖杆,

它才變回正常,

偶爾插電,又沒事,

你們也這樣的嗎?

网友A:
不知 因为没有G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 因为没有GPRO

買一個唄,

网友:
贫农  家里穷

网友B:
我的不会 上电自检 十字盘上下移动一次 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会 上电自检 十字盘上下移动一次 不动了

正常的時候就是這樣的,

謝謝你

网友C:
我的没出现过乱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出现过乱动的情况。

好的,謝謝你的經驗

网友:
我觉得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每次都会抖两下  之后会有BB声    最后连续B三声就OK了

网友:
抖的时候用手轻按一下大桨看看能不能止住。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电池电量不足吗?遇到过,插电后几个舵机毫无原则一通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