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罗盘校准无法完成求助。。

楼主(2015-09-29):
pix刷完固件,做完加速度和遥控校准后做罗盘校准,加GPS,选了PX4,转完2个圆圈后提示校准好了。。然后到概况的页面看提示罗盘不一致。。。回到罗盘页面发现选项从PX4跑到了Manual
又把GPS去掉,单独用pix校准罗盘,还是错误,提示罗盘参数错误。。。罗盘的选项又跑到了Manual。。。。
每次都是校准完了,但是错误还是存在。。。求大神告知这是啥原因。。。

网友A:
建议用 Manual 并选择 ROTATION_NONE 之后再校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