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大疆电池改成船用电池

楼主(2015-09-29):
朋友的大疆四轴飞丢了,留下
电池
给我怎么改成船用?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有电池换换呗?

网友B:
出掉,能换好几块船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大疆的航拍电池改船用电池,这样太暴敛天物了吧?

网友E:
第一,改船用如果是慢速船还好,高速船的话电池放电C数不够第二,正如上面说的,出掉,能换好几块船用。。

楼主:
我朋友送我的,不好意思出,我又没有飞机,只能改用船用。谁指点一下怎么改线。谢了!!!

楼主:
弱问下大疆四轴11·1V一般多少C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