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天8怎么设置naza v2失控保护?

楼主(2015-09-30):
问题一:

通道6和7连接了接收机,遥控器设置6通道为旋钮通道VA,通道7为旋钮通道VC,为什么X1X2校准只有X1可以校准,X2不可以!  X1校准完毕后旋钮回到中间不能停留在光标的位置,怎么微调?

问题二:

GPS、姿态、手动三档开关需要在天8那个里面进行微调? GPS微调是在(舵角设置)里面起落架进行微调,那姿态和手动需要在那个里面设置微调?

问题三:

naza v2调参软件里,感度设置里面俯仰、横滚代表飞机左右还是前后?姿态感度代表什么?

问题四:

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大神都睡了吗?我没用过天地飞的控,所以不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1 X2不需要校准,2 所有微调都是在通道微调里调,不管什么控都应该是这样的吧!3 感度就是飞控自动修正的灵敏度!说得不对的,请大神指正!

网友B:
调整那个通道的舵角大小啊

网友:
使舵角刚好落在失控返航范围内

网友C:
明天帮你说,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帮你说,很简单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那个通道的舵角大小啊

我知道调整通道,但是不知道调哪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都睡了吗?我没用过天地飞的控,所以不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1 X2不需要校准,2 所有微调都是在通道微 ...

网友D:
去看泡泡关于naza的,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泡泡关于naza的,原理一样

没有具体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