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猛禽500求助

楼主(2015-09-30):
重新发帖求助,无风模式下,自稳起飞,很稳,接近几乎可以定点不动,油门40%(osd显示)就能悬停,高度2米左右,然后我切定高模式,飞机就会上下抖动几下,然后就开始下降,我往上推油门,osd显示基本50%时,飞机没啥反应,然后落地,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主要问题就是不能定点,折腾一个月了吧,后来注意到这个油门的问题,40%的油门悬停,好像是要下降,可是问题是,我自稳模式,油门推到50%,费劲高度根据osd显示接近100米了,能不能定住就没测试了,因为以前试过,低空也能稳稳的定点,又一次低空电量不足,小炸一下,就出现这个问题,重刷固件,还是没啥效果,日志文件和截了几张图,希望帮忙给我分析一下,谢谢了,,百度云附件:2015-09-30 06-19-37.bin

震动曲线

震动曲线

高度曲线

高度曲线

网友A:
振动太大了,已经超过官网的建议值,apm3.2.1定高对振动非常敏感
楼主用的什么桨?

网友B:
很典型的震动太大,需要排震,做一下桨平衡可解决90%震动,电机螺丝也检查下。
好像很有效率的飞机,停旋油门参数500设改420,切换时定高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太大了,已经超过官网的建议值,apm3.2.1定高对振动非常敏感
楼主用的什么桨?

震动值正常应该在什么范围呢?用的1355的碳桨,桨平衡应该有一定影响,一直用着,中间小刮小蹭肯定有,一直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典型的震动太大,需要排震,做一下桨平衡可解决90%震动,电机螺丝也检查下。
好像很有效率的飞机, ...

问一下给我圈起来这块是什么意思呢?油门曲线变化?我早上看过定高说明,40%到60%应该油门都不动,我室内测试,飞控usb接地面站,解锁,推油门,50%油门,切定高,地面站显示电机输出还是会下降。这是为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震动值正常应该在什么范围呢?用的1355的碳桨,桨平衡应该有一定影响,一直用着,中间小刮小蹭肯定有,一 ...

都不做功课的。。。挺基本的常识;
震动XY方向+-3,Z方向5.
桨平衡,飞控泡棉贴四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给我圈起来这块是什么意思呢?油门曲线变化?我早上看过定高说明,40%到60%应该油门都不动,我室内 ...

就是一切到定高,油门out就乱了.
USB连着飞?因为油门解算受到震动引响,处理掉就会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做功课的。。。挺基本的常识;
震动XY方向+-3,Z方向5.
桨平衡,飞控泡棉贴四角。

不是接usb飞,不接动力,接usb调试状态下。
震动值z轴5是正负5?就是从中心线开始算,我的正常值就应该是-5到-15就对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接usb飞,不接动力,接usb调试状态下。
震动值z轴5是正负5?就是从中心线开始算,我的正常值就应该是 ...

接USB没飞起来的油门输出不必参考,没意义。
参考下官网的介绍-,事实上现在的固件检查更严格了,把桨震动先处理,试飞看看然后调出LOG检查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USB没飞起来的油门输出不必参考,没意义。
参考下官网的介绍-,事实上现在的固件检查更严格了,把桨震 ...

好的,谢谢了,晚上把桨处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晚上把桨处理一下,

1355碳桨?飞越的T系列桨吗?是不是炸过?
另外飞控是否做减震了?比如泡泡的席梦思?

网友C:
3轴加速震动大了,油门中立点也高了,排震及把油门中立点设在40-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5碳桨?飞越的T系列桨吗?是不是炸过?
另外飞控是否做减震了?比如泡泡的席梦思?

猛禽家买架子时直接买的碳桨,不知道啥牌子,小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5碳桨?飞越的T系列桨吗?是不是炸过?
另外飞控是否做减震了?比如泡泡的席梦思?

飞控减震一直在做,效果都不好,这次曲线是直接飞控粘到减震泡棉,然后泡棉再粘到中心板,感觉这样震动基本到不了飞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轴加速震动大了,油门中立点也高了,排震及把油门中立点设在40-45%

油门中立点怎么设置?飞控从没设置这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中立点怎么设置?飞控从没设置这些,

难怪你切定高便下沉了飞机动力较大,在自稳模式40%能起飞悬停,一切定高便下沉,若能在更低的油门起飞,切定高还会即炸.这个设定不当 在自稳切定高 不是下沉炸机便一飞冲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你切定高便下沉了飞机动力较大,在自稳模式40%能起飞悬停,一切定高便下沉,若能在更低的油门起 ...

这里还有一个设置?还真不知道,又学习了。这应该是一个问题,不过主要折腾我的是,最初装机玩,定点很正常的,以前也发过帖子。要说动力太足,以前也没有切定高下降呀,中午换了apc的桨,虽然也有点蹭的痕迹,晚上再试试,

网友D:
定高就是40%到60%之间高度不变,低于40%就下降。这是基本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就是40%到60%之间高度不变,低于40%就下降。这是基本道理啊。

问题是我悬停油门在40%以上到50%之间它还会下降,可能就是震动问题吧,等晚上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先在最後参数,设定(预设+IMU 数值958)才有震动可看,APM预设是没有的

这是我的

好想说xy在5以内,z要在-5~-15以内,我这个xy好像是达标的吧,这个z咋会这样呢?
之前大疆的机架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的

好想说xy在5以内,z要在-5~-15以内,我这个xy好像是达标的吧,这个z咋会这样呢?

你该是用了减震床吧,高频毛刺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该是用了减震床吧,高频毛刺都没有了

是有的,这是室内自稳飞的,时间不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减震一直在做,效果都不好,这次曲线是直接飞控粘到减震泡棉,然后泡棉再粘到中心板,感觉这样震动基 ...

泡沫只对振动比较低的情况下管用,楼主还是踏踏实实的弄个席梦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