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1 支持哪些遥控器?支持DSM2协议 吗?

楼主(2015-09-30):
入手了一套NAZA M v1飞控,控是D8S刷了固件后支持DSM2,拉收机是AG6100,结果NAZA调叁软件可以识别到控,但所有通道都乱套,无法校准摇杆,怀疑是NAZA本身不支持DSM2协议。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确实不支持……

网友A: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看说明吧,用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看说明吧,用pwm

那就要换接收机了。

楼主:
我的接收机是AR6200,只支持DSM2协议,D8S刷固后能支持DSM2,但NAZA不支持这个模式。

网友B:
DSM2接收机可以用,我还有身边的朋友都是用的DSM2接收机飞NAZA,如果通道混乱,那就要重新定义插头的针脚了。另外试看看控里面是不是设置什么混控了?都取消掉。

网友:
PWM连接即可。。。。。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接收机可以用,我还有身边的朋友都是用的DSM2接收机飞NAZA,如果通道混乱,那就要重新定义插头的针脚了 ...

感谢,我试一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接收机是AR6200,只支持DSM2协议,D8S刷固后能支持DSM2,但NAZA不支持这个模式。

你只用了卫星接收机么?那个是DSM的,不支持,如果是AR6200本体,输出其实是PWM的,跟什么制式没关系,按照说明把各个通道接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用了卫星接收机么?那个是DSM的,不支持,如果是AR6200本体,输出其实是PWM的,跟什么制式没关系,按 ...

naza调参软件里只有‘’普通,d-bus,ppm‘’三个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naza调参软件里只有‘’普通,d-bus,ppm‘’三个选择。

普通=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PWM。。。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