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线板怎么焊接

楼主(2015-09-30):
上面有两个ebc用几个

网友:
左右俩边那个大的,是电池输入口,左边全部接电调正极,右边全部接负极,有正负极标志的
至于那俩个小的,应该一个是5v一个是12v,接好后用万用表测下,最把稳

网友:
都可以调

楼主:
你是不是两个用其中一个就可以

网友:
主要不用联电,联电就惨了

网友:
已经烧了一个。最好不要用这个给led供电,因为有的led灯,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两侧接电后,用万用表测一下,这不能离开万用表,以防冒烟

网友:
接上电池正负极用万用表量   一般你这个带2个BEC的肯定一个5V一个12V的

网友:
用这个给图传供电是不是比直接电池供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