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已经退役,250闪亮登场~

楼主(2015-09-30):
210和250原版杂交板,因为雕刻师傅粗心少打两个螺丝眼,只能自己动手了~
花了4小时慢装完成~
配置如下:TOS250机架,NAZE32 6DOF ,花牌2403电机,5045平头,DYS SN20A(竟然还没草爆),X9D控,D4R!!接收机 ,欧姆威600MW图传,肥鲨天线,索尼700线,12V 5V分电板,护垫若干

退役的280

退役的280

网友A:
楼主,那个808的倾斜安装架是大概几度角的?好用不?

网友:
说下配置呀

网友:
桨是不是有点小

楼主:
配置发了,看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808的倾斜安装架是大概几度角的?好用不?

哪个是CCD倾斜的,参考210机架,非常好用,一个塑料圈搞定,上下一夹非常牢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是CCD倾斜的,参考210机架,非常好用,一个塑料圈搞定,上下一夹非常牢固

我是指您的录像机是向上倾斜的,这样拍摄起来是不是会好很多,话说有些机架的CCD安装都是向上一点角度的。

网友:
这装的还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您的录像机是向上倾斜的,这样拍摄起来是不是会好很多,话说有些机架的CCD安装都是向上一点角度的 ...

哦那个录像的我底部赛了斜面海绵,肯定要上翘才能拍出效果 不然都是看地面

网友B:
楼主的X9D控好不好用,失控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X9D控好不好用,失控过吗?

应该是X9DPLUS,我手里有14SG,还惦记着这个控,因为是开源的,所以就比较喜欢,功能没得说,手感不清楚,看视视里老外也经常用这个,效果应该差不多,再具体的请楼主谈心得吧
最后坐等楼主飞行新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X9DPLUS,我手里有14SG,还惦记着这个控,因为是开源的,所以就比较喜欢,功能没得说,手感不清 ...

功能10分,做工5分,手感5分,因为台风 天天下雨,过几天试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X9D控好不好用,失控过吗?

当然失控过,不过用的玩家DIY的接收机,原厂的接收机没失控过

网友:
TOS250哪有卖的?

网友:
全個机的配件裝放位很好看!👍

网友D:
话说乐天20a和dys20a哪个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乐天20a和dys20a哪个更好?

dys20a迷你电调,失控后烧坏2个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