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装NAZE32 请教下问题

楼主(2015-09-30):
组装好一部分试飞了下,NAZE32 好像没想象中能定住位置嘛?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师们的是,飞起来后方向----向右旋,而且慢慢往后退。请问除了在遥控微调外,软件能够调整吗?

网友A:
你这是水平没校准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水平没校准好吧

请问要吧板拆出来调整不?

网友:
这货主要手感好,你定它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吧板拆出来调整不?

不用,连接地面站校准就行

网友B:
地面站有acc的角度微调  往前和往左是正值调

网友:
没有GPS不能定位吧,只能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有acc的角度微调  往前和往左是正值调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