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控手动ID?还是自动ID?

楼主(2015-09-30):
两种设置那个更靠谱?失控怕了,求解。谢谢

网友:
只要有ID就好了吧

网友:
当然固定ID好喽。我原来用花科尔的时候就都是固定ID。

网友:
必须固定id

网友:
手动固定ID吧

网友(2016-04-18):
分配ld是自动!在没有固定的情况下,每次开机的id是随机的!但是要固定某次的id一直用下去!那就要固定id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固定id更保险!但是我一直都没固定!没有控失控的记录,接收机进水后有过一次失控!

网友:
一般自动分配ID足矣,不然一个对一个固定ID,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