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如何调制通电以后在中位 改造炮管升降中

楼主(2015-09-30):
最近买了一个90度舵机 打算把炮管升降改一下。但是发现舵机通电以后摇臂先向下然后转会最上的位置。请问该如何设置?是否需要拆开舵机调齿轮?我看很多改造的帖子视频里通电以后 舵机似乎都没什么动作。 现在的情况如左边的通电以后舵机摇臂先向下红色部分 然后向上到绿色部分. 该如何调试到 右边图里的通电以后在中位部分.

楼主:
补充一下 本人目前用的是 灿烁的TK-16声组  遥控是 富斯9

网友:
自己多用用脑子

网友:
这个很简单!通电以后再装舵机臂!

网友A:
4楼模友说的Bingo!把舵臂调整在90度的舵机中立点45度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模友说的Bingo!把舵臂调整在90度的舵机中立点45度便可!

主要是通电后舵机始终会摆到最大角度  而不是0到最大角度之间  该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通电后舵机始终会摆到最大角度  而不是0到最大角度之间  该怎么弄

拆舵机摇臂调整,就这么简单!也可使用舵机测试器,找出45度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舵机摇臂调整,就这么简单!也可使用舵机测试器,找出45度方位。

(ˉ﹃ˉ)  好吧  回头再试试   第一次用舵机改  拆摇臂调是不是舵机里齿轮也要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ˉ﹃ˉ)  好吧  回头再试试   第一次用舵机改  拆摇臂调是不是舵机里齿轮也要调呢

不需要,拆摇臂的螺丝,调整摇臂位置即可。
也不需要用昂贵的舵机,用便宜的辉盛足矣。
因为用在坦克的阻力或拉力都不大。

网友B:
看到楼主每次都去指点别人,再看看这个帖子,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每次都去指点别人,再看看这个帖子,哈哈哈哈~~~

不想讨论就 滚 我的帖子不欢迎你这种狗嘴吐不出象牙的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拆摇臂的螺丝,调整摇臂位置即可。
也不需要用昂贵的舵机,用便宜的辉盛足矣。
因为用在坦克的 ...

摇臂我调整过  情况就是我图里那样  我是想让舵机摇臂和舵机成一条线的位置 可以上下各45° 到时现在的情况就是改变摇臂舵机依然是摆到最大角度  然后操控的时候只能向下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每次都去指点别人,再看看这个帖子,哈哈哈哈~~~

不想讨论就别说话  狗嘴吐不出象牙的废物

网友C:
通电后舵机停在什么位置是声组设置的,声组设置能不能改通电后的初始角度,要去问声组的制作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后舵机停在什么位置是声组设置的,声组设置能不能改通电后的初始角度,要去问声组的制作者了。

原来如此  感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摇臂我调整过  情况就是我图里那样  我是想让舵机摇臂和舵机成一条线的位置 可以上下各45° 到时现在的情 ...

那就是声组的设定有问题了,你用哪种声组?TK22就没这方面的问题,音效也不会受干扰,设置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声组的设定有问题了,你用哪种声组?TK22就没这方面的问题,设置省心!

用的老灿的tk16

网友A:
原来如此。石头兄也用这一款,据他的帖子透露,TK16电调的音效有干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石头兄也用这一款,据他的帖子透露,TK16电调的音效有干扰的情况……

所以 得考虑更换 伟恒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每次都去指点别人,再看看这个帖子,哈哈哈哈~~~

你不打算讨论交流意见就别说话,存心来找茬和闹事的那么请你离开我的帖子。我不欢迎。谢谢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石头兄也用这一款,据他的帖子透露,TK16电调的音效有干扰的情况……

TK-16的干扰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后来让老灿专门做了一些波箱过来后才解决了。就是电机上多焊了两个电容什么的。不过现在Z大说这是声组的问题的话。那么看来我得考虑更换伟恒试试。早上询问了一下伟恒说他们声组得程序是让舵机归中位的

网友:
看你整天指点别人没有你不知道的,自己一动手里格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K-16的干扰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后来让老灿专门做了一些波箱过来后才解决了。就是电机上多焊了两个电容什么 ...

建议你还是换,不然会非常折腾,会更费时!我升级龟速就是在考证方面做了很多功课。
当然,每一种坦克电调都有其优点与缺点,就视自己的要求与经济能力而定。
我选用TK22是因为各方面都已达到我的要求,而且升级与调试都比其他方便,
音效方面亦不会太差,属中上水平了,而且厂家还一直在升级和改良中,
对日后我要升级也方便,只要添加部分升级件便可。
我并非TK22的托,只是我个人的用后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换,不然会非常折腾,会更费时!我升级龟速就是在考证方面做了很多功课。
当然,每一种坦克电 ...

昨天和伟恒聊了一下。计划国庆后在去下单订购一个声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和伟恒聊了一下。计划国庆后在去下单订购一个声组。

国庆后看你打不打自己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和伟恒聊了一下。计划国庆后在去下单订购一个声组。

楼主:
我想到了另一个思路  你看看这样来弄如何。我用简单的画图来说明一下。

你看这样能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了另一个思路  你看看这样来弄如何。我用简单的画图来说明一下。

你看这样能否可行?

根据你第一张图的情况分析,若是这样的话,
可尝试将摇臂拆下,先通电,让舵机运行回归后,
再将摇臂与舵机平行装上,再用遥控器拨动看看。
若可上下拨动,摇臂就是处于约45度方位了。
摇臂与舵机齿之间有齿孔,必须小心安装咬合。
其实舵机的思路不难理解,多思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第一张图的情况分析,若是这样的话,
可尝试将摇臂拆下,先通电,让舵机运行回归后,
再将摇臂与 ...

现在只好等新舵机到货以后先用TK16声组来尝试了。如果还是不行 就只能去入伟恒的来试试。不过我刚才在网上找到了能让舵机反向转动的电调。或许我的那个思路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好等新舵机到货以后先用TK16声组来尝试了。如果还是不行 就只能去入伟恒的来试试。不过我刚才在网 ...

你不妨先尝试这方法看看,可能会有惊喜。
只要在安装摇臂时,垂直装上,别拨动舵机齿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妨先尝试着方法看看,可能会有惊喜。
只要在安装摇臂时,垂直装上,别拨动舵机齿轮就行了。

恩。。。等舵机到了我就试试。反正时间很长。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弄。我就不信搞不定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等舵机到了我就试试。反正时间很长。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弄。我就不信搞不定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后舵机停在什么位置是声组设置的,声组设置能不能改通电后的初始角度,要去问声组的制作者了。

Z大 那么能否通过改变舵机内齿轮的初始位置来改变舵机通电后 上下摆动之后的角度呢?

网友D:
玩坦克我是是新手,但舵机的初始位置可以用控的微调来调的啊,两边的行程大小也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坦克我是是新手,但舵机的初始位置可以用控的微调来调的啊,两边的行程大小也可以调的。

谢谢指导。我会一个一个方案和方法来调的。

网友E:
试试直接从接收机接到舵机,然后用Y线分接一个信号给声组。然后再遥控上设置舵机输出舵量,跳过声组直接用遥控来控制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直接从接收机接到舵机,然后用Y线分接一个信号给声组。然后再遥控上设置舵机输出舵量,跳过声组直接用 ...

但是如果将一根信号线接给声组的话。会不会干扰到接收机直接操控舵机呢?

网友:
试试咯,跟外挂电调一个道理,只需要引信号线,要是不引线过去的话俯仰就没音效,会不会干扰试过才知道,线尽量短些,要是干扰的话再另想办法。

楼主:
已将tk16发回灿烁检查   原因找到了 是声组设定舵机通电回位最下端  已经让灿烁修改程序  估计要等段时间才发货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将tk16发回灿烁检查   原因找到了 是声组设定舵机通电回位最下端  已经让灿烁修改程序  估计要等段时间 ...
干脆叫灿烁换一块新的吧,不难保以后会再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叫灿烁换一块新的吧,不难保以后会再出现问题……

◑▂◑改个程序而已   还没严重到全换的地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个程序而已   还没严重到全换的地步吧

呵呵……只是建议而已,勿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