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大神们,请问遥控信号丢失问题

楼主(2015-09-30):
接收器为RX1002,控为华坑DEVO10,平圴不到100米信号丢失即无法操作炸机,图传至少有300米以上,可以清楚看见机机不听使唤跑去自残...

天線如下所示

网友:
干扰引起的

网友A:
天线摆放也正常,我原来用D10和RX601不稳定,后来换天地飞加6通且天线立起来失控的事儿就少多了。
看一下我这贴,是不是和你的现象差不多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41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摆放也正常,我原来用D10和RX601不稳定,后来换天地飞加6通且天线立起来失控的事儿就少多了。
看一下 ...

我跟你一样,D10功率开最大,无刷机,无双向,接收用RX601一样失控(高度不超过10米,距离约100米),目前RX1002好一点,约120米,在空旷草地上实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跟你一样,D10功率开最大,无刷机,无双向,接收用RX601一样失控(高度不超过10米,距离约100米),目前RX1002 ...

恩,而D10及其6通往上接收机在普通固定翼上没太大事儿,怀疑功率不足且抗干扰性差,我认为飞穿越就别用这控了,RX1002效果也不如天地飞6通呀。

网友:
D10和RX601   我的 怎么从来没有失控过,哪怕是复杂丛林 150出,图传没了信号  ,都没有失控

网友:
天七,三百没问题,再远没敢试

楼主:
想换控,原厂DX6i 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