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IOSD两路视频接线

楼主(2015-09-30):
求助大疆IOSD两路视频接线,自己买的摄像头。想装两个镜头,但是接上后无信号显示

网友A:
自己买的两个摄像头?楼主,买的是精灵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的两个摄像头?楼主,买的是精灵2吗?

不是买的悟空M飞控,自己装的6轴,想前后各放一个摄像头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用过大疆的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用过大疆的OSD

问题解决了,遥控器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