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图传接受的选择:是选CT210的接受还是肥鲨的接受呢!?

楼主(2015-09-30):
请教2.4G图传接受的选择:是选CT210的接受还是肥鲨的接受呢!?
本人的穿越四轴改上433增程,同时在考虑图传改成2.4G的,这样信号图像信号的穿透力更强,发射就用迷你的500MW 2.4G 8频段发射( )配三叶草天线,频段是8频段,频段如图: ,接受正在考虑上哪个?是肥鲨的2.4G 16频段接受( ),这是肥鲨的频段:( ),还是最近很火的CT210的8频段CR800接收机呢?

网友:
同问,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A:
都试试呗,穿越机还是用蘑菇天线比较合适,无死角,但是考虑到2.4G的蘑菇很大,估计放在穿越机不合适,所以,楼主老老实实还是用5.8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试试呗,穿越机还是用蘑菇天线比较合适,无死角,但是考虑到2.4G的蘑菇很大,估计放在穿越机不合适,所以 ...

5.8G的穿透效果不好(低空穿越最重要的就是信号的穿透性能!这一点2.4G是要强过5.8G不少的!),433增程几乎不用考虑中距离的失控了,开源433还能通过OSD看到遥控信号的强弱,对于没有GPS的小四轴中距离飞行很有帮助的!

网友:
原装棒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