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震动问题

楼主(2015-09-30):
请问下我前段时间炸的飞机修好了,但是现在震动系数一直都是10左右,飞起心里惴惴不安的,,被炸怕了,,,
10左右震动系数会不会导致飞控震死机啊?飞控是零度X4V2。

网友A:
零度老飞控试过震动系数30+都没事的,不过还是要仔细查找震动源

网友B:
加我QQ:782794680我告诉你怎么进行解决(留言:机架震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老飞控试过震动系数30+都没事的,不过还是要仔细查找震动源

恩恩,好的万分感谢!,刚才也联系零度群的工程师了,他们也说问题不大,,,我就放心大胆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我QQ:782794680我告诉你怎么进行解决(留言:机架震动问题)

饿,,多谢您了!刚才找零度技术核实了,只要低于15都没问题的,我这几天也在研究怎么做减震,估计会好一点。

网友:
我的八轴只有3

网友:
我的震动只有1-2,你还是好好检查一下吧。如果 我的机器高于5,我都不会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