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巴修正问题

楼主(2015-09-30):
两台皮带机  把飞机对尾放在自己右前侧 大小桨转向都是顺时针方向 为什么尾舵修正方向却不一样呢   一台打左尾舵 双推环向右  一台向左    都飞起来正常 我按照尾巴往那边跑偏 尾巴风就往那边吹原理调的 原理一样 大小桨转向一样  结果却不一样 这窝就糊涂了 求大侠帮我补补课   我记得很清楚  飞行员说过 打尾舵 双推环相反方向移动  机头左偏 双推环往左边跑 我的X3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有反例了 我糊涂了{X3打左尾舵双推环右边跑   450EX往左边跑  570往左边跑  都是正常飞的机子}

网友A:
螃蟹爪一个正接,一个反接,尾推动作,一个正常,一个反方向,这样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都能正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爪一个正接,一个反接,尾推动作,一个正常,一个反方向,这样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都能正常飞。

我仔细观察一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观察一下去

同样打左尾舵,两架双推环运动方向相反的机子,尾桨的螺距变化方向是相同的,这样就都能正常飞。

网友B:
就是尾桨夹摇臂分别装在了桨叶的前边和后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爪一个正接,一个反接,尾推动作,一个正常,一个反方向,这样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都能正常飞。

的确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尾桨夹摇臂分别装在了桨叶的前边和后边。

的确是   还是来请教前辈快  自己直接就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