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的端子线修复

楼主(2015-09-30):
玩了飞控才知道,线材多么重要,首选当然是硅胶线,但是端子那很容易折断。
我的数传无法获得参数'我分析是接口端子线问题'一检查tx gnd'发射'地线断了。
首先把线剥皮'加锡,端子取出来,头上加锡'然后焊起来,套热缩管,重新插进去。休息,焊锡不要过多,而且不能影响端子插入。
这是应急处理办法,买根连接线实在太贵了,对于开关飞控'那一根根的线看着就头疼。我用热缩管都包起来了(强迫症)。心里舒服多了'不然一打架起来恶心死人!!

楼主:
普通线才端子那容易断,硅胶线稍好点,但我这还是断了两根~

网友A:
买个压线钳子和端子,你这个是2.54的,自己做很简单

网友:
楼上正解,用锡焊,会影响插拨,容易断落,容易短路,美观就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压线钳子和端子,你这个是2.54的,自己做很简单

我的钳子买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钳子买大了

再买个小的不就行了,我有4个规格的压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个小的不就行了,我有4个规格的压线钳

压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