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接jr遥控郁闷了

楼主(2015-09-30):
一直用天地飞9穿,前两天控坏了,换jr的dx7我去问题来了,油门是一通道,这可怎么接线呀大神帮下,快哭了

楼主:
以前一通是正常横插三根。234通竖插一组在信号线上。5通横插6通横插

网友:
把插头多余的部分切了,想怎么插就怎么插,横着插竖着插,挺爽

楼主:
当真吗,只有这一种方法吗

楼主:
来人帮帮我

网友A:
原来怎么接还怎么接呗,地面站内重新设置并校准一下控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怎么接还怎么接呗,地面站内重新设置并校准一下控应该行。

同意,地面站可以进行匹配的

楼主:
原来是天地飞,现在jr,油门一个是在三通一个是在一通!没弄明白,一回回去剪线

网友:
CC3d遥控器校准的时候是可以重新定义的,换了遥控器,肯定是要重新校准的,所以还可以按顺序插,校准后没什么区别,不想校准的话就对应接入,天地飞顺序是:副翼、升降舵、油门、方向舵,JR顺序是:油门、副翼、升降舵、方向舵。另外通道正反两种遥控器定义也不同,注意设定。
另外,竖插那组多出的两根黑红线是给接收机供电的,接在接收机哪个通道都可以供电。如果没有单独的bec,千万不能剪

网友:
如果你接接收机那边是一个排线,并且你一定要跟原来通道对应,可以把相应插针挑出来(中间塑料簧片拨开),换一根查进去就行了。不用剪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