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 兄弟进来看下 问个三轴机架问题

楼主(2015-09-30):
三轴是不是一定要一个矢量
电机
改变方向呢 为什么一些机架是 一些不是呢?

网友A:
不用矢量就用y4或者y6,但是y4的资料一直没找到
尾部矢量是用来抵消反扭的,飞控没法直接做到,只能通过你矢量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