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 180 首飛測試

楼主(2015-09-30):
QAV 180 首飛, 慢速小穿感覺不錯

機架: QAV180
電機: dys1306 3100
電調: dys20a oneshot
槳: 乾丰4045 玻纤尼龙
電: nano tech 1300 4s

网友A:
电池是买的微鼓的那种吗?40--90C的!

网友:
飞的真心好

网友:
哥们  210 和 180  你都飞了吧 ?  有什么 区别吗?

网友:
不错,就是机架太贵!

网友:
对了   你遥控器 是 什么的?   接收机 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买的微鼓的那种吗?40--90C的!

不知道, 我的沒有鼓, 是hobby king的40-90c

网友B:
视频楼主用什么设备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楼主用什么设备拍的?

用小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小蟻的

效果真好,角度再高一点就好了,有些画面拍地板了

网友:
不错,看来MINI穿越是必然趋势了。

网友C:
我刚刚入250,这180都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真好,角度再高一点就好了,有些画面拍地板了

新機架沒有配相機座, 只好90度硬掛

网友D:
小机手感怎么样,是不是比大机灵活

网友E:
请问一下,180与210哪个更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180与210哪个更耐炸

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机手感怎么样,是不是比大机灵活

1306電機慢速比較容易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差不多

你觉得哪个好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1306電機慢速比較容易控制

1306容易不耐炸吧,那个轴只有2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觉得哪个好飞

玩法不同呢, 210可以高速, 180 用1306電機普通槳想快也不能, 但是能在小一點的地方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6容易不耐炸吧,那个轴只有2mm

你指上槳的軸嗎? 5mm 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指上槳的軸嗎? 5mm 的

不是装桨的轴,是电机里面的轴

网友F:
很喜欢180小机架,请问楼主什么地方买的,还有,看了你的飞机,好像有图传滤波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喜欢180小机架,请问楼主什么地方买的,还有,看了你的飞机,好像有图传滤波的是吗?

tb搜qav180都是這款的, 有裝慮波不然會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装桨的轴,是电机里面的轴

那我不清楚玩爆了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入250,这180都来了……

同刚入250.

时代脚步太快。来不及反应。

网友:
飞控是CC3D嘛??能给个PID嘛???

网友G:
可以看一下PID吗?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看一下PID吗?没有调好

有點漂, 沒有完全好

网友H:
听说这个电调很容易出问题  lz用下来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说这个电调很容易出问题  lz用下来感觉如何

還沒有遇過甚麼問題

网友I:
怎么空机那么重。我的d装1806电机也是190也没这么重。

网友:
180好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空机那么重。我的d装1806电机也是190也没这么重。

首先你的机架轻,1mm厚的中心板还是1.5的吧!再着你没有上浆和浆夹称,还有你没有装三合一报警器和LED尾灯,这几样轻松30克!
还有你用的三叶草天线,三叶草本来就比蘑菇天线轻。

网友:
我准备入130了 哈哈 对了 楼主hobbyking电池你怎么买的哦

网友H:
lz的水平360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的图传天线金属部分没有接触机架吧,我也买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180机架,现在就是图传不好安装,因为图传金属部分接触机架,通电后回冒烟短路烧掉的,请问你怎么解决的,看你的图,好像你的图传金属部分与机架是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你的图传天线金属部分没有接触机架吧,我也买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180机架,现在就是图传不好安 ...

用電線膠布貼好絕源

网友:
2204电机用在180机架上效果会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的水平360怎么做出来的

YAW的rate值夠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