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突然失去动力跟控电有关系吗?

楼主(2015-09-30):
发生好几次了,我还以为是自己误操作了,今天低空悬停时候,刚起飞突然就失去动力了,还好是低空没有损失,这种情况跟我用镍氢充电电池做控电有关系吗?或者是我刚换了新横轴的缘故?这搞得都不敢飞了,

楼主:
还是电池不行了,没人理我吗?

网友A:
换过新横轴是机械问题,估计与失动力无关,觉得是充电电池造成的,可测电压,或者换电池试试,我的机也试过重启,插片加厚就OK,有或者更换接头也可以,我的977飞了1年半,一切正常

网友B:
噗…120的怪病还真多,你看看遥控器是否满电?电机是否正常运转?都不是那可能是接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噗…120的怪病还真多,你看看遥控器是否满电?电机是否正常运转?都不是那可能是接收故障

遥控充满电池也就三格电池
。。。
我两块动力电池    都是这个样子。。。。。要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新横轴是机械问题,估计与失动力无关,觉得是充电电池造成的,可测电压,或者换电池试试,我的机也试过重启, ...

插片加厚??我两块电池 现在都是这个情况    不会是电调有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充满电池也就三格电池
。。。
我两块动力电池    都是这个样子。。。。。要崩溃了

那就是接收不稳定了,主板的接收返厂检测一下看看,最好遥控器也一起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接收不稳定了,主板的接收返厂检测一下看看,最好遥控器也一起寄过去

怎么会呢?一开始飞的几电都挺好的啊,是不是我没看时间两块电池都过放坏掉了。。。

网友:
电调插片

楼主:
我搞不了了   群里的朋友都说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我干脆整机返厂了

网友C(2016-06-09):
兄弟你那个问题解决没,我和你的也是一摸一样,也是换了主轴就飞着断电。都断了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那个问题解决没,我和你的也是一摸一样,也是换了主轴就飞着断电。都断了几次了

我返厂后厂家说是电机问题,可能是线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返厂后厂家说是电机问题,可能是线虚了

导致炸鸡,舵机坏了2个,舵机用哪种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致炸鸡,舵机坏了2个,舵机用哪种比较好点

银燕9251,要不就多花钱上金属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银燕9251,要不就多花钱上金属舵机

金属舵机是不是D03018M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舵机是不是D03018MG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要不要改,不然不配套是嘛

网友:
用原厂x6控的话可能是天线盲区,尽量飞的远一点,贴身飞的遭遇盲区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要不要改,不然不配套是嘛

原厂切了舵机臂也可以 ,要是炸的坏了  可以改  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厂切了舵机臂也可以 ,要是炸的坏了  可以改  没问题的

我的舵机不是炸坏的,是烧掉了,2个不动,一个还有点跳舵,照你这么说干脆换3个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舵机不是炸坏的,是烧掉了,2个不动,一个还有点跳舵,照你这么说干脆换3个金属的

好多人都改了   这个金属舵机有个缺点就是外壳塑料很软  安装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多人都改了   这个金属舵机有个缺点就是外壳塑料很软  安装要小心

好的,我已经买了3个,到时候有不明白的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已经买了3个,到时候有不明白的问你

要买反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买反向的

好的,买了反向的,到时候安装的问题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买了反向的,到时候安装的问题找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呢?一开始飞的几电都挺好的啊,是不是我没看时间两块电池都过放坏掉了。。。

先检查一下电池吧,一个一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一下电池吧,一个一个排除

哥,这个是去年的帖子   早搞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这个是去年的帖子   早搞好了

晕倒,没有看日期

网友E(2018-09-07):
我的110现在在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110现在在类似问题

你挖坟呢老弟,,,,
我发这帖子当时刚入魔,就是电机线断了,你的问题要逐个排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挖坟呢老弟,,,,
我发这帖子当时刚入魔,就是电机线断了,你的问题要逐个排查

大家的意见,说电调和电机的那个杜邦线接触不好,我拆了直接插。好一点。但还是有问题。现在觉得可能电机内部,要么电调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的意见,说电调和电机的那个杜邦线接触不好,我拆了直接插。好一点。但还是有问题。现在觉得可能电机 ...

电机拆了重新绕一遍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拆了重新绕一遍呗

有可能真的要这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