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有用过a6充电器的朋友知道怎样改电压吗

楼主(2015-09-30):
如题 想用A6充电包 但不会调小电压 看说明书搞了半天充电器 就是调不了 没文化真可怕呀  知道的朋友帮帮忙呀

网友:
额,很简单的!简单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好!

楼主:
难度没懂的

网友:
你没讲清具体型号,PLUS+的才会

网友:
看说明看不懂,谁还能告诉的懂?

网友:
自己乱按慢慢摸索

网友:
开机后选择01充电模式(00是放电),点击select进入记忆充电设置组(01E-07E),点击up或down键选定需要的组,比如01E,按住start/stop键,01E显示出现在电压、电流值的左侧,点击select键,电压值闪烁,点击down或up键选定截止电压值,点击select键,电流值闪烁,点击down或up键选择充电电流,点击start/stop键退出设置,进入待充电状态,插上电池,按start/stop键开始充电。下一次选择01E组,设定值是不变的,根据需要可以分配其它的记忆组。
注意:操作时,“点击”和“按住”效果是不一样的,自己体会吧

楼主:
看完天籁的答复 居然学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天籁的答复 居然学会了

好久不用A6了,只是记得一个大概

网友:
百度有视屏

楼主:
谢谢各位看官顶帖 现在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