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电机,把我坑惨了!!!~~~~

楼主(2015-09-30):
LD-POWER S2204电机看到有人评论奈炸才入的,前天小炸一下,固定电机轴的那个小内六角螺丝松了,轴有点松动,不平衡,震动太大,用1.5内六角扳手插不进去,大了。去五金店买了套装的内六角扳手用1.3的插进去拧紧,飞了一个起落,又松了,再次拧紧,力度稍大了点、滑了!!不是扳手滑,是内六角螺丝孔滑了,郁闷。只有拆开,去掉卡环下的垫圈,两大锤子砸紧,勉强能飞。这都不说了,最要命的是今天,另一个电机因为换桨,ZIDAN头可能没拧紧,空中桨飞了(想不通为啥会飞的),ZIDAN头掉进草里无法找到,回来用以前买好的备用ZIDAN头,装不上!!!丝牙比ZIDAN头的细,以为是买来的备用ZIDAN头的问题,接下来拆下另一架机的致盈ZIDAN头、以前用炸坏的银燕的ZIDAN头、朗宇ZIDAN头,都无一例外的丝牙不够细,装不上,而前三者都能通用,赶紧跑五金店,一个螺丝大全的店里也没能找到能装上的,老板说我这个要自己攻丝了!回来淘宝上找,2204ZIDAN头都是一样的,银燕朗宇等通用的,就模型LD的用不了,也没卖的。你说气人不,就一个ZIDAN头没了好好一个电机就费了,接下来只有拆掉其他品牌电机,哎~~~~~~~~~~~~~~~~~~大家慎选LD呀!

网友:
感谢分享,记得了

网友A:
我一直用这电机,质量不错。还有,根本不用它的子 弹 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这电机,质量不错。还有,根本不用它的子 弹 头

哪用啥?别的拧不上去

网友B:
可以用扎带。我有试过。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这电机,质量不错。还有,根本不用它的子 弹 头

你用的是mt2204吧,我的是S2204

网友C:
射将了?你是不是装反了 正常应该是自紧的

网友:
LD牌?必须吐槽一下难道是“领导”专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将了?你是不是装反了 正常应该是自紧的

装反能拧进去吗?装反能飞起来吗?

网友:
楼主可以买飞越的267号永固螺丝胶固定,不过想拆下可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扎带。我有试过。效果还行

谢谢,效果还行,就是换桨有点麻烦

网友:
确实有可能电机没按照自紧桨转的方向安装,要是确实这样装错的话,还会射桨,一个错全部错

网友D:
lz可能没用过朗宇的电机,朗宇电机是不分正反的,转动方向全靠接线调整,其他牌子的电机也是一个道理,反牙电机反接线一样可以正转,但是会射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效果还行,就是换桨有点麻烦

好吧,也许你还可以试试用一个扎带当做螺母捆住电机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也许你还可以试试用一个扎带当做螺母捆住电机柱

我一开始就是用扎带绕电机螺柱扎紧,试了一下,压不住,猛推油桨会打滑,肯定要炸机。这样桨随便打到树枝就掉了,我这样安全点,试飞了下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能没用过朗宇的电机,朗宇电机是不分正反的,转动方向全靠接线调整,其他牌子的电机也是一个道理,反牙 ...

自己看,黑色反牙正桨,银色正牙反桨。旁边那两个是淘汰的朗宇2204,原因壳太软不适合穿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看,黑色反牙正桨,银色正牙反桨。旁边那两个是淘汰的朗宇2204,原因壳太软不适合穿越机

那就是我想多了,不好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看,黑色反牙正桨,银色正牙反桨。旁边那两个是淘汰的朗宇2204,原因壳太软不适合穿越机

如果真如楼主所说的话,那还真的装错了,先不管颜色什么黑的银的,正确的应该是正牙装正桨,逆时针转;反牙装反桨,顺时针转。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如楼主所说的话,那还真的装错了,先不管颜色什么黑的银的,正确的应该是正牙装正桨,逆时针转;反 ...

不要误导别人,正牙:顺时针上子 弹 头,电机逆时针旋转。正桨:顺时针旋转。1、3号电机反牙、2、4号正牙。按你理解的正牙装正桨,反牙装反桨那机机飞不起来,飞起来就是电机位装反,分分钟射桨,一个入门级的常识解释的这么累,无聊、无奈。装反了我还飞上百起落,炸断一堆桨才丢的子 弹 头?不解释了,无聊的话题

网友F:
上百起落,好像你说的也有理泊~~!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桨方向没错,但ZIDAN头飞掉,而且是一次掉两个。最后找回来一个,反丝的那个还找不到了。最后用扎带解决,爽飞一天都挺好。
前面也认为只要转动方向没错,ZIDAN头是绝对不会掉的,但事实就是确实掉了。分析来分析去,觉得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没拧紧。当桨碰到障碍物的时候瞬间停转,ZIDAN头在惯性下继续转动造成脱扣。

网友H:
你 说的的那个几个牌子的 没有试验过,但是我 用过飓风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