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deviation固件加装24L01高频头对不上频

楼主(2015-09-30):
楼主看到论坛好多人用华科尔遥控器刷固件加装高频头可以控制好多飞机,于是也在淘宝买了24L01高频头,今天按照论坛聪少的帖子焊接了,焊好用驰远飞机试着对频,对了几次也没对上,用hisky协议,求论坛用过的指点一下。在此感谢

聪少的焊接线路表  ,谁能告诉我D7E    TMS   TCK   两个接口在哪里

我的D7E焊接内部

网友A:
天线装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装了没?

装过了也对不上频

网友:
你现在焊的就是TCK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TMS是哪个点

楼主:
这是聪少的贴子,我是按照他的焊接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183

网友B:
(1)网上买的模块可能不靠谱。我一次买过2个,都不能用,把977原装控拆了,焊上立马好使了。

(2)另:买过2个dsm2接收机,山寨的但是不便宜,都不能对频(第一次用,也不知道是否是控的问题,也没退货)。后来在另外一家买了淘宝最便宜的dsm2接收机,同样的控(d7e刷固件),瞬间对频成功。

网购有时候不靠谱。碰到垃圾卖家,耽误事。

第一例中买的2401模块,还有一种可能性(不大)就是供电电压可能不足导致模块无法正常工作,所以不能下结论碰到垃圾卖家。但即使如此,模块的电压适应范围太窄。不过仍然不足以定义垃圾卖家,因为电压范围窄,有可能功率大等其他指标强悍。

第二例,2个接收机正常使用都不行,可以定义为垃圾卖家。入魔刷空都是第一次,无法甄别。容易打击到入门者。现在有经验,遇到这样接收知道是产品问题,可当时怀疑是d7e的问题,因为毕竟是DIY刷固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网上买的模块可能不靠谱。我一次买过2个,都不能用,把977原装控拆了,焊上立马好使了。

(2)另:买过 ...

我是d10控 想买个hcp100s玩玩 请问怎么弄好 外置高频头 内焊高频头 还是用挂载卫星接收?个人不想拆控怕搞坏 另外d10玩hcp100s的话用什么固件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d10控 想买个hcp100s玩玩 请问怎么弄好 外置高频头 内焊高频头 还是用挂载卫星接收?个人不想拆控怕 ...

我有d7e 和 白色 d10, d10 没舍得拆,怕折腾坏了,拆了d7e。
没玩过hcp100, 不过我刷的deviation控件感觉还是不错,挺稳定的。dsm完美支持。用18元的dsm山寨接收机飞固定翼几个月了,表现良好。如果你用卫星接收,应该没啥问题。

如果平时不怎么焊东西,不建议拆d10。不好焊,必须用比较细的烙铁头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d7e 和 白色 d10, d10 没舍得拆,怕折腾坏了,拆了d7e。
没玩过hcp100, 不过我刷的deviation控件感 ...

嗯 谢谢你 dsm2卫星接收吗 链接给个呗

网友D:
回楼主,如果你能在控里调节发射功率的话请将发射功率调到3mw以下再试一试能不能对上频;如果能对上再告诉你解决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如果你能在控里调节发射功率的话请将发射功率调到3mw以下再试一试能不能对上频;如果能对上再告诉 ...

求解  我的情况和楼主不一样,功率调大会瞬断一下,把天线位置尽量远离原天线会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解  我的情况和楼主不一样,功率调大会瞬断一下,把天线位置尽量远离原天线会好一点

你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上一帖说到的解决方法。
功率大会瞬断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加装的高频头的供电不稳定,在大电流工作的情况下供电不足,二是发射天线的阻抗不匹配,决大多数的高频功率信号在电路板上和馈线上消耗掉了,所认就在机内形成了严重的电磁干挠,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伴随瞬断状态正会出现操控动作延时,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个人认为第一种情况出现的机率不高,大多数都是第二种情况;其实你只要细心看一下就会发现原控的高频头是被一个金属盒子包裹着的,目的是高频屏蔽,但我们购买的高频头大多没有金属包裹,那就要另想办法,a,加装的高频头本体尽量远离单片机部分,可以放在两个遥杆中间的位置;
b,认真检查购买的高频头的天线部分,也就是那个裸露出来的白色的小线段,它里面应该是金属丝,紧跟着的那个粗一些的应该是个金属桶状物并与下面黑色馈线的屏蔽外网线相连,并且这部分的长度与前面的白色的部分都应该是3.1CM,这是典型的四分之一波长的2.4GHz的天线的长度。后面的那一段称之为馈线,它的底端也应该是外皮的金属网接高频头的地端芯线接到高频头PA输出端。这样做就OK了。
但我还见过一种高频头,它的板子上就自带了印刷天线的,要坚决断开接列外接天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如果你能在控里调节发射功率的话请将发射功率调到3mw以下再试一试能不能对上频;如果能对上再告诉 ...

我已经可以对上频了,是在QQ群里高手教我的,是改动了一个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上一帖说到的解决方法。
功率大会瞬断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加装的高频头的供电不稳定, ...

用屏蔽线,把高频头放在指示灯的位置,几乎完全失控,把高频头尽量远离原天线就没问题了,高频头用的天线带巴伦,发射部分长度合适,应该不是天线问题
用伟力遥控里面的高频头也会瞬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屏蔽线,把高频头放在指示灯的位置,几乎完全失控,把高频头尽量远离原天线就没问题了,高频头用的天线 ...

那么小的发射功率为什么要巴伦,再说也没见能工作到2.4GHz的铁粉芯材料呀!用到巴伦至少得有5W的发射功率吧,是否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小的发射功率为什么要巴伦,再说也没见能工作到2.4GHz的铁粉芯材料呀!用到巴伦至少得有5W的发射功率 ...

只能一个一个排查了,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网上买的模块可能不靠谱。我一次买过2个,都不能用,把977原装控拆了,焊上立马好使了。

(2)另:买过 ...

977六轴变三轴是那个通道在控里面怎样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F:
977六轴变三轴是那个通道在控里面怎样设置

V977各通道功能說明
CH1 = 油門
CH2 = 副翼
CH3 = 升降
CH4 = 方向
CH5 = 大/小舵 D/R切換(如同原控H/L),模型設定開關為"ELEV D/R"
CH6 = 油門鎖定、HOLD,模型設定開關為"RUDD D/R"
CH7 = 3D模式 切換,模型設定開關為"FMOD"
CH8 = 6軸/3軸 模式 切換,模型設定開關為"GEAR"

第8个通道设置成固定的+100 或者-100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V977各通道功能說明
CH1 = 油門
CH2 = 副翼

不行啊能加qq544511532我是用d7e加了两个三段开关刷的不是G固件是另外一款deviation固件

网友(2016-12-28):
引用 网友B:
(1)网上买的模块可能不靠谱。我一次买过2个,都不能用,把977原装控拆了,焊上立马好使了。

(2)另:买过 ...

兄弟能告诉我 977 里面高频头的引脚定义吗 我也拿来加到D7E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V977各通道功能說明
CH1 = 油門
CH2 = 副翼

请问通道7和通道8有啥区别? 3轴模式不就是对应着3D,6轴对应着normal的fmod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