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富斯i6 实现cc3d txpid 远程调参教程

楼主(2015-09-30):
cc3d txpid 远程调参教程很多,这里特别提到使用富斯i6 实现cc3d txpid 远程调参,是因为i6是六通道遥控,要想实现调参功能需要小小的技巧。
首先长按i6 “ok”键进入设置选项

下移动到AUX选项

如图选择

长按“cancel”保存遥控设置。
拆掉浆,给cc3d通电(我的飞控必须这样,直接连接电脑会没反应),用usb线连接到电脑,按下图方框打勾,使用txpid功能,同时注意选bank3,并按绿色方框选择,我为了方便,选的是ROLL和PITCH的P/I同时调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最大值最小值根据需要填写

然后保存设置,断开usb及电池。重新接上电池,USB连接电脑,点input选项,按遥控设置向导设置好遥控器,注意设置flightmode时旋转VRB旋钮,accessory1和flightmode同用通道六,然后将flightmode的最大值设置为1020,那么只要稍微旋转VRB,就会到bank3,设置按下图更改方框内参数,

再来到这个画面,先解锁飞控,然后旋转遥控上的VRA/VRB,P/I参数变化了,好了,装上浆出去调试吧,调试好后记住P/I值保存,将accessory1通道关闭,同时设置遥控器将通道6设置到波段开关SWC上,这样就可以通过波段开关SWC选择flightmode,就大功告成。

网友:
T6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同是富斯I6遥控,远程调参数,是不是通过旋钮调节灵敏度?

网友:
地平线的路过帮顶

网友:
有旋钮的遥控基本都可以这样吧